在线求助

楼主(2009-07-18):
诊断卡显示00,不跑,显示器不亮,风扇转,能是那个出了问题,是不是得重写BIOS,把CPU放别的板子上都好使。内存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有没有人来帮帮我,帮我想点办法,谢谢了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可的故障可多着呢,你得先查查全板的供电,如正常,查时钟,正常就查复位,最后PG.
你先查CPU供电吧,1.7V左右,时钟0.4V左右,复位1.7V,PG1.7V.如果正常,查有没有复位.

网友:
3楼的同志,在没看到人家是什么板的前提下,你怎么可以给出845的电压数据?

网友:
LZ
你这是典型的不跑代码故障,有可能的故障点范围非常广
你把你的主板型号,接口类型贴上来吧

网友:
富士康的k8m890m2mb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