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83321G的代换

楼主(2009-07-18):
请教一下:W83321G能够用RT9202或者RT9214代换吗?如果不行,可以用什么代换?

网友:
不能代换
我试过

网友:
如果是 需要 2。5v的内存供电

可以想办法 不用83321电路   改一个2。5v 出来
我经常用到的是  小431  加几个电阻 用个场效应

网友:
我要的是北桥-N6100供电1.5V

网友:
不能代换,我也试过了,不知道用什么!!!

网友(2009-10-21):
W83321D可以代换

网友:
RT9202或者RT9214多不可以代换
好想没有代换的  。那个做为内存供电的坏的 少 桥供电的就坏的多了

网友:
用9202和9214是不可以代用的。用9202可能要改一下电路

网友:
不能代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