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719BF暗

楼主(2009-07-18):
客人拿来时很暗,能看见一点点,图像也不清楚,换管座无果后,刷了24C08的数据。现在是显示正常,但还是会暗,但比以前好多了。现在是比平时正常亮度暗一点,但不能正常使用。测了各电压都差不多正常。控制极-42V。加速极160V左右这种高压包没有电位器,独立加速极的这个电压好像是低一些。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。可以改一下吧,怎么改才能堤高亮度。

网友:
你应该查一视放板,看一下给视放电路供电的电压够不够。应该是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出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