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54GV主板反复自动复位后无CPU供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7-18):
主板型号:M244 V1.31
               845GV+801DB+W83627F-AW+W83194BR-B
故障表现:C1-C3-23-24后复位,再C1-C3-25-26复位,反复几次后能显示,但过几分钟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,此时无CPU供电
检修:    测得内存2。5V供电正常,其上拉电压只有0.5V,明显偏低,更换WB1601A无效,查其线路发现在其由一个10殴排阻转换来的,从旧板上拆个更换(坏的10殴排阻拆下测量其中有两个脚已变大),测得其上拉电压有1.2V,进系统半小时正常,OK,收工

总结:1、从图可看出此板2。5V的对也阻值只有几殴姆,差值很小啊,误以为表的喇叭能叫就是两条线相通的,而我用的表两表笔短接时都有11殴姆多,导到认为1。2V的上拉电压是从WB1601A供的,这也是经验惹的  。
    2、图中的RN1可看做是4颗10殴姆电阻的并联电路,这其中一个电阻坏了真的很难测出来的。就一点点的区别,很细心才能发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