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g500开机不显,背光不亮。。

楼主(2009-07-18):
主控板到高压板有5根线,其中两根地线,一根12V电源,一根3.3V无电压,一根2.3V电压为1.7V。

不显

网友:
指示灯亮吗,亮的话,直接换块高压板算了,

网友:
查视频板上供电,注意电容,有可能坏,或是供电管坏了。用表量一下。问题出在大板上,不是高压条坏。

你的现象是不是按开关,绿灯一亮一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