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闪一下就关机~~

楼主(2009-07-18):
手上有一场ABIT-NF7主板,故障:开机检测卡亮一下就灭了,灭了以后一直有警报声,把BIOS拆下来开机,不会断电,BIOS刷过了,还是一样,是什么问题?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?

网友:
主板短路。查CPU场管供电Q1。看看是不是击穿了?

网友:
没短路。。。
如果短路了拆了BIOS好一样会断电吧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所有的供电的对地电阻值,把桥洗一下就会有收获

网友:
BIOS芯片也要供电啊!!换个BIOS芯片试下,可能是它坏!!

网友:
手上没有同型号的BIOS

网友(2009-10-02):
我有个BENQ的本也是这样,不知道怎么回事啊,哪位大哥给解决下

网友:
主板短路。电源保护

网友:
看下主板是不是有电容鼓包了!

网友:
ABIT-NF7  NB容易虚汗!

网友:
只要是     xxxxxxx040      xxxxxxxx004      xxxxxxx002         后面的三个数字对得上的芯片都是可以的,那是表示那芯片的容量大小,,,不要去管是什么时候牌子的芯片

网友:
很可能CPU虚焊

网友:
这种情况加焊南桥··,南桥可能虚焊了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