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联想939主板,时钟芯片发烫

楼主(2009-07-18):
这块主板开机2S自动断电,加加电开机,发现ISC发烫,请问是不是ISC短路了自保护啊
芯片

网友:
时钟芯片工作后都是会发烫的,具体工作没工作,你可以测量芯片旁边的电阻上有没有电压,如果有电压就说明时钟芯片工作正常

网友:
那芯片发热是正常的

网友:
Muse K8T890-M 是不是这个主板啊?

网友:
就是让面的哪个板

网友:
芯片发烫是正常的,把时钟芯片电阻了看下

网友:
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/

网友:
是不是电压不正常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