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跑20后查内存地址线对地阻值不同有的459有的350,.查排阻正常,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呢

楼主(2009-07-18):
内存跑20后查内存地址线对地阻值不同有的459有的350,380的.查排阻正常,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呢

网友:
挡20, 查BGA看看

网友:
我有一块同样的故障加焊过北桥还是一样也没有修好

网友:
是啊 ,我回疑是北桥的问题,可是没法做BGA

网友(2009-10-27):
北桥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