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I845GVM-RZ小板插电源风扇就转

楼主(2009-07-18):
技嘉8I845GVM-RZ小板插电源风扇就转不启动,诊断卡C0,只插20针也是一样(4针不插),曾经修过一次,换过I/O与北桥之间的Q27,现在的型号D501AK,另外Q33为APL1084有点热,南北桥不热。 本人菜鸟,问一下各位师傅是不是还是D501AK坏了,可以用啥管子代换!

网友:
I/O与北桥之间的Q27曾经换过,正常用一年,现在的型号D501AK,有相同主板的问一下原来是什么?可用什么代?

网友:
上U假看看数据正常不

网友:
BIOS设置错了也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啊

网友:
有短路现象.........

网友:
mos管短路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