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76FPC故障

楼主(2009-07-18):
DELL E176PFC故障   开始时是三无故障  测得电源板给驱动板电压为14V 5V
判为驱动板坏  驱动板型号为715G1565-1   买了块同型号的换上后
可以点亮 但满屏竖线 屏幕模糊看不清  应该是满屏竖回扫线吧
请教下是屏的问题吗?还是这个驱动板的程序问题?
屏为LTM170EU-L21

网友:
先用通用板看看,不排除买的板也有问题

网友:
程序,屏,都会造成这种故障!

网友:
换上通用板故障一样
屏的问题
屏IC LRE031212A  如更换不知能否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