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ILIPS 190V7菜单键被锁怎么解

楼主(2009-07-18):
我有一台PHILIPS 190V7液晶显示器面板上的按键坏了,老是弹菜单筐出来,我把它全部换了后,开机不弹筐筐了,面板上的按键都不起作用了。当你按任何键都出现ATTENION  MONITOR  CONTROLS  LOCKED  。开关键也不不起作用就是关不了机,我在线翻译出是菜单键被锁。请问各位师傅怎么解锁。在此谢谢啦!

网友:
按菜单键不松等15秒
这种问题在论坛搜索一下就行了,没必要发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