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D630掉电

楼主(2009-07-18):
戴尔D630掉电开机后大概5秒就掉电,电流跑到0.36。把CPU和内存拿掉后还是一样 。
还请各位指点一下

网友:
先全板加焊再说,估计是那里虚焊了,

最后在考虑加焊北桥

网友:
五秒跑到0.36,

电压呢?

网友:
0.36的电流是cpu电压没出来
出来的话电流在0.45左右  查查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