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8-MX 主板“唱歌”点不亮,求助!

楼主(2009-07-18):
一块惠普的主板是华硕代工的,型号为P48-MX ,拿到手后,刚开始没上CPU通电就报警,报警声是连续的,是比较好听的音乐,当时就在想:这块板肯定难修,查了一下,CPU没电;内存电压只有1.1V左右,实际应为3.3V,跑了一下线,到了一个类似8脚的芯片上,一个是个场管,但有4个脚是分开的,接的是其他的地方,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查出是个什么管。后来上CPU试,开始跑码了,很兴奋,但始终只跑到R8,过了D3就是R8,后来再查内存供电,有一次是3.3V之后再也没正常过,一直只有1.1V左右。开机后30秒左右会接着唱歌,然后南桥晶振的电压也变为0,不知道该怎么修,桥也压过了,没反应。听它的“歌声”让人哭笑不得。

网友:
你把你的那个8脚芯片型号发上来  让大家看看是什么   ASUS一般是场效应管4500

网友:
内存不过“唱歌”的见过
我店里有一片,明天我去看看那个8脚是什么,明天10点后站内短信我,我事多,怕忘了

网友:
就是4500的管子,没思路了,不知道该怎么修,南桥晶振的电压在报警之前会变为0

网友:
板子修好了,就是那4500的内存供电芯片坏了,没有那个芯片换,所以把那芯片取下,然后直接飞了个3.3V到内存了,那板很怪,没插显卡时也会报警,少一样都会报警。

网友(2009-12-15):
我弄老一张没插显卡插上就OK了

网友:
BIOS的问题 以前修过 刷个BIOS就可以了!

网友:
怎么内存是3.3啊?那不是SD的内存电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