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正的菜鸟想学修电源想讨点方法

楼主(2009-07-18):
真正的菜鸟想学修电源想讨点方法,不知道如何下手,看着全是电阻,电容,头晕

网友:
把置顶的帖好好看,原理--维修经验---然后在看原理--反复学习。

网友:
找了个实习电源来操练:看了半天帖子,能看懂的不多,好多都是专业用语,都不知道什么意思.
我找的这个电源绿线为5V电压,紫线也是5V电压(就是第9针了20针的接头),,短接14.15针,风扇一转就停,我再去量那个紫线还是5V,,有没有谁能指点下,下一步怎么查

网友:
我觉得先要学会看电路图,搞懂电源的是怎么样工作的,然再学着跑跑线路,自己画个图对照一下。建议楼主去收个坏的长城ATX-300P4-PFC,这个图纸论坛有,然后照着修,会有很大的收获的。你说的风扇一转就停,我想可能是那里有短路了。

网友:
初学者必须要掌握的几个技巧,如下:
A,元件有没炸裂的现象,如果保险管已烧黑,说明初级电路有短路现象,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,待机电

源管,半桥双三极管,有没击穿。

B,元件没炸裂的现象,通电,用表测量20针中的绿线,紫线,有没+5V电压,如果没有,就要检查待机

电路,重点测开机电阻,一般开机电阻取值几百K,容易出现阻值变大,开路现象 。检查与待机电源管相

连的小三极管有没短路,开路。

C,20针中的绿线,紫线,有+5V电压,再用导线短路绿线与黑线强行开机,看能不能开机,如果不能,

看TL494(7500B)的电源脚有没电压(12脚是电源),如果没有,查与待机电路次级相连的线路。TL494

(7500B)的电源脚有电压,不能开机,要查死区控制脚(4)是5V,还是0V,如果是5V,一般是电路保护

了,查看三个双二极管整流器有没短路。

通过以上三项,可以修好70%有故障的电源。在修理中发现极少有IC损坏的现象,坏的是TL494的多,

LM339还没见损坏过。

网友:
听取你的建议!谢谢啦
这个电源弄好了,原因是:低压滤波整流电路上(我只能叫去这块区域名字,其他的不懂)有个连接+5V的线容断了,就是那个大的电感线圈(共10个脚的那个),从左向右第34两根,跟+5V直连的线

坏的只剩下两个线桩子,中间什么都没有,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元件,看那电路板上是划的实线,应该是直连的,我就用漆包线连起来,OK了,问题解决了,各电压输出正常,

大师们谁能告诉我是这么回事

网友:
刚学维修有条件最好配一个1:1的隔离变压器,安全一点,生命第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

网友:
什么是1:1的隔离变压器?

网友:
1:1就是初级和次级的线圈是一样的变压器.即使你碰到ATX的高压部分.因为你身体并没有与“地”相连所以就电不着你了.和点焊机类似

网友:
非常感谢大师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