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09-07-18):
Iwill845主板诊断卡跑26显示器不亮,显卡是好的,已经换了N块,显卡槽也已经跟换,显卡电压1.5V,请高手们出来指教一下。。
显示器不亮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26有BIOS的问题 有北桥的问题 打一下AD线阻值

网友:
因为没有编程器所以没刷,其实我也估计是BIOS或北桥

网友:
有16M的显卡不?上去试试,或者是Pci显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