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特尔开机保护

楼主(2009-07-18):
一块英特尔D865PERL主板一开机就保护,查到是CPU供电引起的,不插12V供电就不保护,测各供电管没有短路的情况,测各供电管对地阻值又正常,不知怎样修了,请求高手给个思路?

网友:
你最好先测一下  北桥  有的北桥坏了也一起保护   保护不一定都是CPU 这部分 有的是USB短了也这个样子
CPU保护有的是辅助的供电芯片和电源IC的短路 不一定测得出来的

网友:
换电源IC。。。

网友:
故障己明显了,查下12V相连的元器件,对地阻值应该低了,一个个拆看,是那里问题。

网友:
电压供电啊  应该是电压IC有问题  或是管

网友:
电源芯片用ADP3188能代换ADP3168吗?我在线盼.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板和这个问题。原来是CPU坏了。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12V对地短的话,先查CPU的供电电路。如果没问题再查一下串口的管理芯片(貌似一般都是75***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