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2 开机无显示 电源亮

楼主(2009-07-18):
今天我把笔记本拆了,想把CPU风扇里的灰尘清理一下,装好后开机,电源指示灯亮 屏幕无显示。
初步判定是CPU风扇没装好,重新装了几次,能开机了  在屏幕显示第一画面以后,就自动反复重启, 屏幕有显示了,说明软启动和硬启动都过了,我的硬件都是正常的,
我又把板子拆出来,把CMOS电池拿出来放电,过了一会再次测试,又变成电源指示灯亮了,屏幕无显示。
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,

网友:
拿到维修点送修吧,

网友:
我现在就是在维修培训学习,拿去修不丢死人了

那笔记本老师说要么COMS问题要么就是键盘问题,我键盘应该是好的   早上还能用的
CMOS我也放电了 没用啊

网友:
丢人就丢人点吧      已经很丢人了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 对COMS电池放了电以后  又把CPU座重新安装了一下   就能开机了
但是我的键盘已经报废了
这就是基本工不扎实的后果啊    吹个CPU风扇结果把键盘都搞坏了  CPU还没安牢
    吸取教训了

网友:
嘿嘿,您应该庆幸
幸亏是自己的老本子
如果是顾客的双核本子,可有的赔了

先找几个老本本,练练手

网友:
T22都是快8年的机器了,
坏了也不怪你,嘿嘿,只能怪他生命力到了

ADP爱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