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T51声卡y硬件找不到?

楼主(2009-07-18):
TCL T51声卡y硬件找不到?驱动装不上,没声音
没声音

网友:
认不到声卡 先查声卡是否正常工作 然后就是南桥了

网友:
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!我换了好多块声卡和公放在一起的板插式的都不行,哦我的是富士通的,也话就是南桥有部题了!

网友:
有没必要刷个BIOS看

网友:
我还有一台这样的机子,显卡坏了,
这种机子的板子很少,也贵.
看看声卡有供电没有,做南桥还不如外加一个USB声卡将就用算了.

网友:
好了是开焊了

网友:
查声卡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是什么虚焊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