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液晶显示器hpw17e奇怪问题!

楼主(2009-07-19):
惠普液晶显示器hpw17e显示模糊,屏幕的亮度和对比度很强,调整变化不大,奇怪的是打开一个窗口只要时间长一点,再把这个窗口关掉会在屏幕留下这个屏幕的印,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遇到,初步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,还有就是MCU里的程序有问题,因为没有这种屏线,不能用万能板试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,各位认为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,屏板上有个脉冲芯片,它产生屏需要的各组电压,有的电压如果不正常会出这种情况
实际维修中也见过屏坏出这个现象的

网友:
要是屏的问题就没得修了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可以修.关键看是什么型号的屏.

网友:
屏的问题多点

网友:
屏的问题!

网友(2009-08-21):
遇到一个按键(铵键本身好的仔细测过了)不好用的,无耐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现象三星和AU的屏比较多见.不知道楼主是不是AU或者是三星的屏!!
    三星的话你就检查侧面模块有没有20多伏和负8伏电压.没有就分根线过去.
    AU的话就是COG的!!线走在玻璃上面.可能是断掉勒!!.飞这样的线对没什么经验的人来说
    估计会好困难.还有种情况就是COG本身有短路的.导致电压拉低!!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