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可以从光盘引导但不能从硬盘引导

楼主(2009-07-19):
一清华同方机子,主板型号是L4S5MG/GX+ 5.0A,SIS650+S692的芯片组,故障为不开机,检查发现内存槽边的3055坏,更换后可以开机了,但是发现不能从硬盘引导系统,用光盘引导后选择从硬盘引导可以正常进系统,声卡、网卡、USB接口检查都正常。把这个硬盘拿到其他机子上可以正常引导进系统,从其他正常的机子拆来硬盘到这块板上也是不能引导。刷过BIOS,现在刷的是ECS原厂的3.02版的BIOS,也可以正常开机,但就是不能从硬盘引导系统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?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?

网友:
也曾用过FDISK /MBR重写过引导区,但是也是不行。有知道的或者能帮忙解决的请告诉一下,谢谢!

网友:
进BIOS看看引导顺序,看是不是修版后IDE线没插原来的那个接口

网友:
是否在BIOS里面,把硬盘启动关了!

网友:
先看设置引导先后,再怀疑南桥问题

网友:
你的数据线用的是80针的还是40针的?如果用的是40针的,换80针的试试
引用 网友A:

用的是80针的数据线,引导已经设置为HDD-O为第一引导项了,但是引导就直接从光盘引导了。

网友:
在硬盘分区后,还必须把启动分区设为活动分区,标识为“A”。

网友(2009-10-22):
你用DM重新分区在试试

网友:
换硬盘试试,不行得话考虑主板问题,看看跳线

网友:
重新刷一下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