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显示器&电源&液晶电视]
开机要按F1的解决方法(前车之鉴)

楼主(2009-07-19):
前几天,公司来了个客户我们给他们配4台 戴尔(Dell)V220S商用台式小机箱电脑。于是我们通过渠道调过来4台。在我们技术员娴熟的技术指导下,很快搞定了系统。哈哈,小爽!
    满以为可以交货完事,这时客户讲要我们把开机需按F1才能进系统的设置搞没.这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把软驱关掉,可一进BIOS就傻了眼,根本就没软驱的设置选项。接着有人就讲主板电池没电了,我很纳闷DELL搞什么呢?难道新电脑电池就没电,但是还是换了个电池试了下问题依旧啊。在BIOS里面一群人捣鼓了半天,还是一头雾水。狂汗!
    按捺不住,拿起电话打给了DELL的经销商。搞了半天,他们技术员也是一头雾水。还说要去百度搜下给我电话 弄的我差点晕倒,半天来了个电话叫我们改这改那的。哎,白忙活!我们后来索性给他们总部去了个电话,我们想这下该可以搞定了吧。接电话的是一个小伙(听声音的)让我们设置这设置那的也忙活的半天,最后说把电话转给另一个高手去,到后来也是支支吾吾好半天(我想还不如去百度呢)。
    哎,客户在那等着呢。一群人那个急啊 终于最后找到个真正的高手啦(一个同事的朋友)。问题终于轻松搞定。
      哈哈,以上其实都是废话啦,下面讲如何解决问题啦。
    其实解决问题很简单,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那就是,我们没有人注意到它是一个集成+独显的机子。由于它的独显接口是DVI接口,而我们习惯了VGA接口。我们接的时候也只是将显示器的线插到了集成显卡的VGA接口上了。后来我们在他的包装里面发现了DVI-VGA的转接头,插上独显接口,问题不复存在啦。
    在此发此贴,希望与大家共享经验、共同交流、教学相长。深夜至此,请大家多多回帖。

网友:
倒,提示按F1,还应该会报个错误吧?看看错误信息不就知道了?

网友:
有独显也插集显?  太有才了  不过插独显提示这个吗? 一般有独显插集显 是点不亮吧? DELL BIOS 确实不太好弄 很花的

网友:
很多人就只看见了F1,而没有看到因为什么报错!
你问他他就说开机提示F1.....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按F1,都是软驱没被检查到,在BIOS把它关了就没不会报这个错了

网友:
说到这个前些天我们装机部也除了这个事情,好在我很快解决了呵呵这个问题是好多人不看F1内容和不了解戴尔造成的

网友:
你是唬人的的吧,把软驱禁了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能將經驗寫出來就是分享,真正精通英文的有幾人呢?再說客人有時候描述問題也只是說按F1才能繼續,感謝分享.

网友:
报错的会显示红色的吧,应该很醒目

网友:
有独显接了集成显卡应该不会显吧

网友:
暂时还没遇到类似的故障

网友:
学习了,这个我也遇到过,一直没解决掉了,多谢提供经验。顺便问一下,HP的机器开机有红色的英文显示,按提示上的按F2就可以进入系统,是什么回事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切皆有可能的,楼主说的没有错,DELL有几款是这样,下次碰到注意点就可以了...

网友:
哦。DELL的BIOS。。。
下次注意了。。。谢谢分享。。。

网友:
有些台式设置硬盘启动就解决

网友(2009-08-22):
我碰过一台因特尔的板,,没有插系统风扇提示F1呢,不看提示你把软驱硬驱关完了也没用。

网友:
18# 饭吵蛋

网友:
学习了!
出错有的 报F1,有提示信息,也可以biso关闭F1

网友:
这经验实用.感谢分享.

网友:
dell的机器有独显的话,优先使用独显,所以如果接在集成显卡上会无法正常进入操作系统。

网友:
又独立的显卡你好插在集成上面;;会有显示吗?
郁闷啦;;;DELL的机子比较特殊·?、

网友(2010-03-17):
这种不属于问题,纯属你自己不仔细观察就维修,而且也不仔细看英文信息

网友(2010-12-11):
见识了,下次就有经验了!

网友(2011-06-04):
这个确实没遇到过,通过这次,下次就知道了,就不会走弯路了,呵呵

网友:
看出错的英文提示不就得了,再说人家集显上面有一个盖子,你们怎么会接上去呢?下面显卡装上面,多大的DVI接口,竟然没有注意,都是一帮人才啊

网友(2011-12-06):
现在的电脑型号太多了,什么 情况都有可能遇上。

网友(2012-02-26):
还没遇到过,下次注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