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脑865ge主板装不上显卡驱动

楼主(2009-07-19):
科脑865主板可以正常显示,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入系统,装上显示满屏的P,黑屏重启:
量agp槽的ad线打值正常,vddq1.6V,vref0.8V,12v,5v,3.3v,时钟和复位都正常,显卡更换无效,换一片板子就正常,确认是主板的问题,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导致

网友:
先加焊北桥,不行就换。

网友:
一步步的安装试一下啊。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把这台机子上的内存,cpu,显卡,硬盘,电源装到另外一片相同的主板上可以正确地装上显卡驱动,调整颜色等,在原来的那片主板上只能进vga模式,并且在这种模式下不能修改分辨率和颜色,一旦修改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