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明基22寸液显8脚电源芯片P0168参数

楼主(2009-07-19):
明基22寸液显电源芯片P0168,不知用什么芯片能够代换

网友:
还没有找到,你把图片发上来,清晰一些的。

网友:
芯片上面标示:TJLAE    P0168   MYC

网友:
记得好像用SG6741代换过。你试试吧

网友:
这个没见过,先确定脚位相同的话可以用楼上说的试试

网友:
我还有几块这样的板缺少这个IC报废着呢  求高手们提供这个IC

网友:
用1200AP40改比较方便

网友:
我有,有需要联系我,QQ:653156585

网友(2010-03-06):
我也需要此芯片,,板子也行

网友:
用SG6741代PO168MYC的2处修改如下:
去掉原来的C812、R834;用33K电阻替代R807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