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软故障,很头疼。

楼主(2009-07-19):
815主板。有时工作正常,有时刚开机电源灯、硬盘灯、光驱灯常亮,无启动声。此时,按复位键、关机键均无反应。只好关交流电源。

换过处理器、内存;电源12V、5V、3.3V、紫线、灰线电压均正常,与正常时无二。故障时拔下硬盘、光驱、软驱仍然不行。

请教高手,是哪里问题?

网友:
这是硬件故障,多数是板子年代久了,桥氧化

网友:
谢谢回答,主要是时好时坏,不好明确判断。

网友:
术语 敲打不良,

建议 洗洗晾干。说不定就好了,也可能不好

网友:
在不正常时再量一下主板的各个工作条件

网友:
术语 敲打不良,

建议 洗洗晾干。说不定就好了,也可能不好
引用 网友A:

谢谢!但是感觉与振动无关。

网友:
显示屏有不明显的水平横纹,CRT和液晶都有,用显卡和集成显卡一样,不知与此故障有关否?如何解决?

网友:
换主板,旧主板也不贵

网友:
现在正常了,可能是内存接触不好的原因,已正常使用一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