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液晶黑屏

楼主(2009-07-19):
一联想19液晶开机能亮一两分钟后黑屏,再接着开机闪一下黑屏。电源14v5v正常,怀疑驱动板有问题,检查发现图像处理芯片烫手稳压器AS1117L也烫手,但找不出问题的根源,有修过此机型的朋友请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忘了说型号了WL19AH

网友:
闪一下黑屏。。你可以考虑一下高压板和灯管啊

网友:
高压板故障比较大.

网友:
灯管坏任何一根都会起保护,高压板的电压不稳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性很小

网友:
这个机器灯管坏的比较多,驱动板上1117温度高是正常的,只要输出的电压稳定就不用怀疑它

网友:
百分百的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
1# 红校

网友:
已解决,换驱动板后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