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.电源芯片炸了.

楼主(2009-07-19):
今天接用户一台联想液晶型号XM-L15CH显示器.不上电.拆机后发现炸电源.无法看到电源芯片型号.
谁有修过的,可否帮助下.还有能不能给点维修经验.

网友:
如果是AOC代工的就把料号发上来,其实通过分析线路也可以判断用的是那种电源IC

网友:
那是由晶冠代工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