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945主板隔一夜后就要打开机箱拔掉电源

楼主(2009-07-19):
一块945主板了隔个一晚上就不能开机了。之前是隔一夜就要还原一下COMS。我还了电池了。。过了几天客户又打电话来说不能开机了。。我去又还原了COMS这回不关他的事了。必须把机箱打开拔掉电源插头在插上才可以开机。。。。。这是怎么回事了。。。高手些啊。

网友:
开机拔电源才能开,应该先从电源上找,多数电容爆了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上有问题了....

网友:
这种属于不稳定的主板 有时候你就是修好了 客户拿回去用一又坏了

网友:
主机电源出问题的多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头痛。遇到过几回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里面爆电容了,电源里面VSB 5V的电容爆了会出这种现象

网友:
是不是梅捷的牌子啊?我的也是这个问题!

网友:
你们应该去主板区,不然烧了你的铺子!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