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VK8M890G风扇转一下就停

楼主(2009-07-19):
首先想到短路,拔下ATX4PIN插头,可以正常触发,插上就保护,于是查12V,MOS管全拆,挨个测量没有发现短路,拆75232 问题依旧,是否为IO问题?

网友:
网卡拆了没有。

网友:
楼主换个电源试试,记得论坛某高人(记不清是谁)发过实例,楼主也可以找找看。

网友:
IO的可能性小,电源IC的可能性比较大,前提就是确定电源是好的,以及主板上的所有电压没有短路

网友:
换个电源,试试

网友:
电源换N个了 确定不是电源问题

网友:
如果是MSI代工的主板,就查北桥供电管,这个是通病

网友:
你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下。I/O可能性比较小

网友:
试试换了内存旁边的场管(给内存供电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