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S600 不能开机

楼主(2009-07-19):
我朋友有一台索尼S600,现在装电池上去也不能开机了。我拆开后检查按键,按键正常。怀疑是电源芯片损坏。但没有该机的资料,真的是无从下手啊。基地上哪位朋友有数码相机资料的,麻烦提供下。谢谢啦!!

网友:
看来你对数码相机的认知很少,,,不能开机就怀疑电源芯片坏吗?那是错的,,首先,,你有没有可调电源,,用可调电源调到该机器使用的电压,,接上正负极,,看看有无待机电流,,有待机电流为有零件短路,,无待机电流你就按下开机键,,看电流有无变化,,,无变化首先从电源正极开始查,,保险有无烧毁/?是否有电压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??????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什么??????我可以给你提供PDF,...找到各个脚位的参数,,,一个一个的去核对,,,电压是否正常,,,不正常的话由那里引起,,是什么原因不正常,,,,

基本能说的就是这些,,,你要在测量后告诉我各个参数,,我才能回答你了,,你这样问我是没办法回答的,,,

网友:
这位朋友怎么不回复了呢????是否机器已经修好?????

网友:
我前段时间外出了。不好意思。。现在相机还没修好啊(不会修啊)!我拆开了真的无从下手。你可以帮我修吗?大概要多少钱能修好?

网友:
可以的,,,相信我就给我发过来啦,,钱的问题论坛不许说的,,,,QQ说吧,,,5708544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