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开机直接进入COMS便提示

楼主(2009-07-19):
华硕主板开机直接进入COMS便提示:message infirmation The system intruded,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 ,please check the system请教怎么解决?

网友:
刷BIOS 试下,记得备份

网友:
the system intruded,chassis opened要看主主板跳线了,可能是Chassis跳线问题。看说明书的主板结构图,找到跳线后看上面还有没有跳线帽了,在关机状态下将跳线帽取下。重新开机,在自检时将这个跳线帽插回去。这次启动可以仍会报这个错误,Ctrl+alt+del重启然后应该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