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7-19):
前几天客户拿过来一台17寸液晶 Q7T4 黑屏,开机一秒后马上黑屏,拆开后测量易坏元器件都正常,怀疑虚焊,加焊后开机正常,不过两天后老问题又出现,于是再加焊,开机又正常,请问高手到底什么问题?再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??
黑屏

网友:
换块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加焊了什么?这个机子要加焊4个升压变压器,4个C5707,2个P型MOS,2个C5707中间的电容。你都加焊了吗?

网友:
你把加焊的元件的管脚用刀刮干净再焊好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