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CPU开机保护,熟手进来看看!

楼主(2009-07-19):
映泰NF500AM2,使用假负载可以加电,CPU核心,内存,南北桥电压正常,3种电感波形正常,供电接口12V,5V,3.3V,5VSB,对地阻值正常,复位,时钟正常,3.3VSB正常,USB对地阻值正常.
上真U,开机1秒就断电,拔下12V供电不会自动断电,请高手赐教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那些地方坏了,CPU供电IC ISL6566CRZ,IO IT8716F-S.

网友:
如果是AMD939的U,很有可能是U坏了

网友:
哎 看清楚我写的内容在说好吗 明明写的是AM2,还有CPU坏了这种问题是不是有些小儿科?不适合讨论主板维修吧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换掉ISL6566就好了,不过不知道它出了什么问题,反正没查出来,郁闷,误打误撞.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电源IC的问题

网友:
我以前看到一贴,当你上真U时是内阻变大,IC不良,带不起负载形成的。

网友:
敢问LZ  您学了理论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