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过大问题,这次上图了!!!

楼主(2009-07-19):
蓝宝x1600pro ddr2,跑码24黑屏无显死机
晶振正反向电阻不一样,一个400欧姆,一个1000欧姆

网友:
更换连个mos管就行了  呵呵

网友:
哪两个啊?

网友:
首先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测晶震两脚有压差可以判断为正常工作
8个脚的MOS的确存在 是双MOS管,有点类似排阻,
以上判断基于饼哥教的课程·

如有错误 请基地老大批评··

网友:
测量晶振的压差只能表示有振荡,不能判断频率是否有偏差

网友:
显存虚焊也会导致不亮

网友:
这种卡  容易出现的 是25

核心损坏和虚焊  桥接损坏和虚焊都有可能 挡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