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emlp-le 主板开机不跑代码

楼主(2009-07-19):
是给联想代工的845主板,开机后不跑代码,摸一下南桥特别热,是不是要换南桥呢?一定要用风枪吹吗?
主板
联想

网友:
热,并不代表南桥一定坏,少一组供电也会巨烫,你那应该也没复位,仔细检查是否每组电压输出都正常

网友:
北桥缺1.5V南桥也会发烫的

网友:
先把供电,时钟,复位等说清楚正不正常了再来发帖回!

网友:
cpu 1.45v 复位也是 1.45 复位灯常亮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