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找点资料太不容易了啊 !!有一建议不知道行不。

楼主(2009-07-19):
论坛找点资料太不容易了啊 !!有一建议不知道行不
就是把资料区整理一下
以厂家分开
大家有什么厂家的资料都上到一个地方(同一厂家)
还有就是权限太高了
有很多人有资料上不了
比如华硕,GA,V星,七彩虹论坛肯定有工厂的工程师啊 !
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资料啊
我手上有一部分GA的资料就是没权限上传

网友:
上传你应该可以的,太大的资料要分卷压缩到每个2M以下。有些板块可能不好上传,可以换个板块试试。

我有每个10M的上传权限,但有个别板块(【原创】发布区--晋升维修员)连几十K的图片都贴不上(传完没有反应)。恐怕是别的原因。

只要传上来,我们给你移动到合适的板块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可否可以单独做一个资料上传区,然后由管理员分类。这样会不会好一点?

网友:
连几十K的图片都贴不上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普通会员可上传小于2M的包,高级会员可上传小于10M的包。包的格式建议为RAR或ZIP格式。由于种种原因(安全、稳定)本站用的论坛程序DZ7对上传附件做了很多限制。

直接显示类的附件,比如:GIF、JPG图片,最好每个<100K,一个帖里数量也不要太多张,不要超过5张。

由于各地网络线路质量问题,PHP、IE等程序对10M的包一次下载成功的几率远小于2M的包,白白浪费了带宽。因此,为了可靠性,建议每个包〈2M为好。

现在服务器放到了电信+网通的双线机房。但还是上传的成功率还是和网络状况有很大关系。尤其是在繁忙时(上班时间段),会受到很大影响。

我也有很多时候上传不成功,原来服务器在上海移动机房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因为我是移动线路上网的。不过用RAR或PDF、ZIP包(即便>2M)就很少有不成功的时候。

关于 搜索 资料,建议使用本站制作的专用 搜索页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search.php

上面的本站程序,主要是针对 标题 的关键字。因为资源消耗的问题,高级用户才开放了 全文搜索。
下面两个程序是GOOGLE和百度的,都是基于 全文搜索 的,所有会员都可用。

网友:
大力顶呀,希望老板认真考虑下,LZ说出我们的心声

网友:
4楼 Y管已经说的很清楚了。鉴于目前国内的线路问题,所以附件还是小点好。

什么 电信 网通 联通 铁通 XXXX通,都是对着掐,搞对方的线路。 对此很无语。昨天余管家用的移动线路,还突然连接不到服务器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