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强接绿线开机,点不亮是什么原因啊

楼主(2009-07-19):
主板强接绿线开机,点不亮是什么原因啊,急急,请大侠
指点

网友:
很多主板强加电都点不亮的,是PG电路没有工作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,还有晶正

网友:
你的开机电路本来就有问题,强行短接肯定是没有用的了。

网友:
主板问题大大的

网友:
什么是PG电路啊。我的主板也是点不亮

网友:
又不是光只开机电路有问题,短路绿色线只是让电源工作,没有别的意思。

网友:
强行加电有的主板都不行

网友:
不过强行加电后在家电试一下

网友(2009-08-19):
这个问题你量一下开机针有没3.3V~5V,再查1117~南桥~IO电路

网友:
强制启动动不行的话  如果你不具备维修能力的话  建议你去请专业维修人员吧  在专业人的眼里这种问题是很简单的

网友:
好象强行断路绿线是启动不了电脑的哦。
只能启动电源而已哦。

网友:
当你你能正常开机时,短接黑绿线,摸下南桥烫不烫,很烫的话,你南桥挂了/

网友(2009-09-22):
跑开机电路

网友:
楼主胆子是够大的也不怕烧东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去看一下计算机的开机过程,就明白为什么只短接是不行的。

网友:
楼主的电源是否是好的?

网友(2013-02-19):
强制开机时不行的啦、

网友:
如原本供电线路有短路,把绿线强接过去=短路绿线!

网友:
你测一下绿线肯定是0v,你这样试下用摄子短接任一组主电到地,再去短绿线,现象是一样的,放在主板上这样试有些主板io保护强点的,你起动过一次绿线一直拉下地,不给你再次点动,直到你拨插头,并放完主板电容的存电后才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