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短促的报警代码41,11,10

楼主(2009-07-19):
主板短促的报警是什么意思,滴一下,然后滴三下,接着代码从0d开始跳,到10 11 时开始发出短促的滴滴滴,连续不间断,直到断电,老式代码卡显示41,主板外观完好,478针主板.
主板外观完好,原来有6个鼓包的电容,全部更换掉,换的型号是一摸一样的。
目前老式代码卡显示41,双代码卡的显示无代码。

网友:
哈哈,BIOS的问题,刚刚修好一例升技SG71的板,什么电压都正常,C1,C3,0D,滴,41.嘀嘀嘀。。。。。刷BIOS搞定

网友:
1 bios
2 内存
3 PS/2的4个电容  技嘉的845S的就会
以上3种情况都会引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如何刷BIOS,我没编辑器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BIOS清空做了,电容也换了,都没效果,包括内存旁边的那个贴片电阻,也换了,(对于阻值不正常的)
内存更换,也无效,我这有三条DDR内存,不可能三条同时损坏。

网友:
没东西还来修主板呀,牛人,刷BIOS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下午拿去刷了,还是跑41,给我解释,不懂就虚心,别取笑别人没工具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更换IO芯片试试

网友:
那BIOS可以排除了,这个板子看上去是新天下的,板子的内存供电容易出问题,2.5V和1.25V正常否?

网友:
呵呵,这个一般都是BIOS是的问题,刷BIOS觉对OK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谁的工具都不一定全买全的,虚心到这里来学东西,有什么可以告诉人家,不要动不动就瞧不起人家

网友:
电容质量不性吧

网友:
BIOS刷完 可以考虑换下内存供电管 换后看看效果 我就遇到一个内存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过的 换管解决
希望楼主试一试 好用给个信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电压正常,有0.02V左右的偏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内存不过不跑41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拿去刷了,手机店里刷的,BIOS程序绝对正确
刷BIOS的设备很不错,可以刷几十M的BIOS
我这BIOS是2M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电容是经过测量的,完全符合,原先的鼓包,但没爆浆的都更换了

我现在IO还没搞好,明天找个老师傅焊,自己焊工不行,都自学的。IO W83627F-AW

网友:
没工具就不好板咯!看谁有就弄个咯!

网友:
内存供电 PS2得 电容或者电感看看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BIOS刷过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不修了,浪费时间,准备买快二手的换掉,主板的IO锡盘被我搞坏了。郁闷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