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X 1000 掉电

楼主(2009-07-19):
HP TX 1000 旋转屏的.开机从.0.02到0.2几.或者0.3几马上就掉电.有时候能上到0.71A 不动.谁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故障.问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.是南桥吗.
南桥热..是NVIDIA 南桥.手边没有这样的南桥呀.
求教.
掉电

网友:
应该有短路

网友:
修过两台和你这现像相像的,,偶尔能加到0。8几,,是KB的EC芯片开焊,楼主可以借签一下,

网友:
加焊下CPU座子,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

网友:
应该是超控问题,楼主可以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