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为什么老是烧网卡?

楼主(2009-07-19):
一台新装的组装机,ASUS P5KPL-AM SE主板,送到客户那里老是烧集成网卡,换了主板,也换了电源,也是一样。????

网友:
网线短路了?接错了?有机会加个无线网卡

网友:
网线没有什么问题啊,还是电信送的,但用独立网卡就没有事。

网友:
客户的原因吧

网友:
应该还是网线的问题有能是你客户的网线环境有问题

网友:
我两次到工地做网络碰到的问题,供参考,网线都是建筑公司自己买的,一次换办公室,网线布好,一楼,到了剥开皮,这那是网线啊,分明是电话线,而且就看到有几条线脱皮露一点铜了,而且网线都是埋在墙里瓷砖里的,重布已不可能,不敢做这网络。另一次老是网络断线,二楼,用塑料扣板线盒,从路由用TCL网线做一条网线很稳定,网线该公司领导同意,撬开线盒,全部线换掉,正常。

网友:
这样吧    把集成网卡给取下来,让他去买个独立的网卡

网友:
最近打雷多,是不是雷击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