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码正常但是VGA无输出

楼主(2009-07-19):
NF500AM2的板子,能正常跑码,插上PCI-E显卡不显示,能关机,说明板子没当机,测试PCI-E插槽到北桥的AD线阻值一切正常,显卡用了几块试,显卡都是好卡,就是无VGA信号输出,请问我该如何入手检查这块板?

网友:
刷一下BIOS看看

网友:
或者把插槽洗一下 看看

网友:
先换个显卡试一下或是刷BIOS

网友:
应该是桥虚焊了,NF的板,用老PCI显卡能亮,PCI-E的亮不了,大部分都是桥虚焊了

网友:
桥的问题。我都修了一大把了

网友:
桥空焊了
加焊一下

网友:
把桥  加旱下 就OK了   桥续旱了

网友:
呵呵 ·· 楼上的那些位  怎么不考虑显卡不好呢 ·~~·  显卡不良   导致 主板直接没有检测刀显卡    所以才会跑吗正常 但不显示···

网友:
不看到别人都说换了好几块了??

网友:
多数是显卡插槽的问题

网友:
刷BIOS 加焊桥

网友:
一般都是北桥空焊了,你压桥看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