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家悦E3018的BIOS,主板是QDI P7BL-AL/N

楼主(2009-07-19):
现有块联想家悦E3018(QDI P7BL-AL/N)主板,客户拿来时不触发,我检查后,发现晶振不起振,去掉谐振电容还不行,就换了晶振,开机OK,代码跑了,跑到26,显示出联想的LOGO,死机,I/O换过,南桥加焊无果,手上没有这块BIOS,谁有的话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显示联想得LOGO就不动了, 把IDE设备去掉看看 停到那个界面检IDE设备 多数是硬盘引起得

网友:
我的裸板开机的

网友:
是不是带有板载网卡呢?我修好过一块主板也是卡在LOGO画面,后来把网卡焊下了就好了,也有一块华硕P4-533主板出现过卡LOGO问题,经检测原来是键盘供电电感烧断了,换一个上去就好了,你先换个键盘盘试试,如果不行的话测下键盘和鼠标接口的电路~~

网友:
先谢了,键盘口我测过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