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5L02s和75N03有什么区别?能不能通用?

楼主(2009-07-19):
85L02s和75N03有什么区别?能不能通用?85L02S的定义是什么..急用..谢谢.......

网友:
能代用,应该是85安20V的   和75安30的 N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能代是能代啊.不过.能亮..一会就很热..时间长了不就烧了...你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