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280S进系统黑屏

楼主(2009-07-19):
联想 E280S进系统黑屏
黑屏

网友:
先软件驱动排除,进安全模式 。。。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,这款好像是855gm的吧

网友:
换个硬盘重装系统看看

网友:
高压板,或者灯管问题,排除了吗

网友:
进VGA模式看看

网友:
觉得还是重装系统实在!

网友:
刷BIOS试下、、

网友:
进PE看一下看还黑不黑!如果不黑就是系统或是驱动的问题!如果还是黑那就要看硬件了!换换内存 ,压压显卡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