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原厂865GLC只修好一半,请各位前辈来指导.

楼主(2009-07-19):
INTEL原厂865GLC主板到手发现不触发,先测量是否有短路现象,检测结果正常,插入ATX电源测量待机电压3.3V正常,手摸IO发现巨烫,看来就是IO损坏导致主板不触发了,一看IO型号PC87372-IBU/VLA,找了片同型号的换上发现触发了呵呵开心....以为钱进口袋了那里知道...
测VCORE 内存 AGP电压正常
上真U 内存 显卡发现跑码走00直接跑到25重新刷写BIOS也还是老样子
晕死了
各位前辈来谈谈呢谢谢

网友:
论坛有跑25的帖子看看吧对你应该有帮助 我都是先搜索下在发帖求助的

网友:
25就是 BIOS  啊
给你3个 865GLC的 你 试试看清板子型号!

网友:
谢谢老师
主板上的型号是这样写的D865GLC/D865PESO/D865PCD/D865PCK
明天刷下,然后给你们反馈信息
再次感谢

网友:
插上显卡档案25?还是不插显卡档25?

网友:
25好像南桥多点是吧  或是网卡啊

网友:
终于解决问题了
这个故障板上的BIOS IC是M50FW080,刷了月饼老师的三个还是不行
后来和同行找了片一样的好的主板发现BIOS IC是49LF004B然后直接读出来再找了一个49LF004B刷好上去亮机了哈哈
正两个钱真不容易啊

网友:
还真没有看到过 080的 BIOS芯片

网友:
真的是080的BIOS IC郁闷死了
亏得有板子参照不然就死了啊哈哈
不过搞定了

网友:
有板 25也可以亮啊, 你接显示器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