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12v电容剧烈 发热

楼主(2009-07-19):
+-12V +5v +3v电容全爆  电感烧黑 短路   换好有  +12v只有10.8v -12v是-14v  +5v 正常 +3v3.8v      -12v电容剧烈 发热

网友:
请高手指点问题之所在

网友:
-12v电容剧烈 发热,
电容焊反了

网友:
断开每路的反馈看看是那一路的问题

网友:
现在12v电容爆了  换了一个串联一起的电阻又开始发热

网友:
发错  是-12v

网友:
你是不是把电容反接了?

网友:
电容没接反啊    要不我就不来这求救了

网友:
+3v 3.8v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带上假负载测的话,你这个有点偏高,要重点检查。

另外,-12V一般取的反向端来整流,如果有其他地方短路也会使这个电压急剧降低。-12 可能会变成-20V。。。

网友:
请问我的电源原来不触发·
后来更换10037 后  3.3V 5V 12V 正常  -12V 通电后慢慢上升到 -21V
是啥问题?-21V可以用么?

网友:
—12v电容爆了
整流管短路吧

网友:
—12v上升、电容爆首先应检查更换整流管。

网友:
-12V 通电后慢慢上升到 -21V
是啥问题?-21V可以用么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肯定有问题,你检查下和 -12V端整流的另一个反向端(可能是+3.3 ,+5V等具体看自己跑下线路)有短路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