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7KLR显示器显示内容正常,满屏场回扫线

楼主(2009-07-19):
请教各位师傅,TCL 7KLR亮度正常且可调,显示内容正常,满屏场回扫线
TDA9302,+-12V电压电容全换过,想问会是什么电路的问题。
显示器

网友:
满屏场回扫线
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和供电没太大关系,你要检查场消隐电路。

网友:
谢谢YZZ163的解答

网友:
我修 过TCL的 显示器。彩管坏的多。你最好代换看看下

网友:
你把加速电压调低试一下...................!满屏场回扫线就是加速电压高了,从高压包上调低

网友:
彩管坏了,换管就好,谢谢大家

网友:
检查场消磁感是否虚焊或坏掉 再检查场消磁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