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

楼主(2009-07-19):
我有个17的联想CRT显示器,最近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问下怎么回事。换了个行管不管用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。动过尾板好了一会儿。可是装上就行。怀疑尾插接触不良,只是不知尾插不知怎么能清理。会是尾插接触不好吗?会不会是行激励的问题,我现在不好判断,那位高手给解答。先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和行管没关系呀。看你的情况可能是尾板管座的 聚焦极 接触不良。聚焦极是高电压,很易造成座子氧化,最好换一个。

如果自己没修理能力建议送专业店。

网友:
试换一个新管座看看!

网友:
谢谢。尾插我没有换过。那东西好换吗?有没有图解吗?能不能上传下图片

网友:
把管座摘下来,用酒精泡上清洗,最好是用超声波,超下。 然后烤干或者吹干。】

网友:
换管座吧!

网友:
原来可能是尾板管座的 聚焦极 接触不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