银狐845PE小板自动加电掉电

楼主(2009-07-19):
银狐845PE小板接通电源就加电.但马上掉电,有一次突然加上电.南桥发热.马上又掉电..CPU供电正常..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..这板子有可能是南桥坏...这板子还能修不..谢谢朋友们....

网友:
修是肯定可以修的  要是自己有BGA的话
   别人修就不值了

网友:
说的不够清楚,,加电以后是否可以走码??板上有无短路,,绿线到IO。。IO本身,南桥都有可能这种加电上电,在INTEL板子上,个人认为,南桥损坏的可能性小,,一般都是IO坏

网友:
加不上电,怎么可能会跑码啊。这板子肯定有地方短路。。但不知道在哪。。应该是在南桥。这个板子一看就不是IO的事。。CPU供电芯片都是好的,别的地方也拿下来试来。。但还是短路。。实在是查不出哪里的事有知道有说说。学习学习

网友:
1:测一下绿线对低电阻,看是否短路
2:取掉IO,如果在自动上电,杀SB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绿线对地不短...拿下IO.不加电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