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英寸的宽屏液晶显示器,开机亮了一下就黑屏

楼主(2009-07-19):
19英寸的宽屏液晶显示器,开机亮了一下就黑屏。怀疑高压板和灯管。
用单灯高压板一个一个地试灯管,四个灯管每个灯管都能亮,这是不是说明灯管全是好的?

网友:
当然了。 排除灯管以后在换高压板看看

网友:
换个高压板   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 保护

网友:
都能亮不能完全说明没问题,有的显示器灯管老化程度不一样,高压电路检测到负载不平衡也会保护的
遇到这种情况一种办法是去保护,二是接单灯高压条,在12V进线串万用表量电流,电流误差大的那个灯管换掉就行了

网友:
不用那么麻烦,直接拆碎屏的灯管.灯线都是现成的,直接用代用原灯管试出高压部分好坏,原来四组的话,可以分别代替单个原灯管,就可以看出哪组里有坏的,说的麻烦,试出来简简单单

网友:
本人认为,武汉天涯浪子说得最有道理!
四根灯管全会亮,不能说明灯管没有问题。实践说明,此故障还是灯管的问题。

网友:
你看下亮的瞬间两根灯管之间是否在打火,有打火可听到,也可闻到臭氧味.

网友:
我这也有台这样的机器,也是一下就黑了,灯还是亮的,试过灯管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