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笔记本 gForce4 4200显卡自带显示器不亮,外接显示器亮

楼主(2009-07-19):
我的Dell 笔记本Inspiron 8600出现无法开机现象,有时用手按住显卡就能开机,经过分析是GPU虚焊的故障。显卡是nVIDIA gForce4 4200 Go的GPU,BGA封装的。我用热风枪吹焊,但因为操作不慎,GPU和两个16M显存下的锡珠均出现互相粘连的情况,不得已只好将GPU和两个显存取下,重新植珠,再焊上。却出现笔记本电脑自带的液晶显示器不亮,VGA接口外接的显示器能正常的显示的现象。请问这种故障如何分析。
具体的现象是:开机时,笔记本电脑自带的液晶显示器会很暗地闪几次,然后就整个黑屏,无任何显示,关机时也会很暗地闪一下。
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。谢谢!

网友:
是黑屏还是暗屏  这个要看清楚
  要是黑屏 灯管还能闪几次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
  再就是屏供电  有些笔记本高压和屏供电的保险是采用的
温控的   等待!!!

网友:
是黑屏。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吗?液晶屏以前一直是好的,就是在我重新焊GPU和显存后才不亮的。

网友:
在你不碰别的东西的情况下,很大可能就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了,是不没做好?再从做一次

网友:
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有“GPU和显存的问题造成笔记本自带显示器黒屏而外接VGA口显示器正常”这种情况。做一次植珠带太麻烦了,所以总想请教完高手再做。

网友:
如果核心 没有在你重置  出问题

那么 就是没焊接好

网友:
这个是D600的老板? 你现在可以把主板卡槽全补一遍焊试一下。显卡桥不可能照成不上电的。除非是NB桥。
现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显卡桥损坏。

网友:
显卡芯片坏了

网友:
换个显卡芯片重新做,LZ运气没有我好哦,我一加焊就OK

网友:
这个是D600的老板? 你现在可以把主板卡槽全补一遍焊试一下。显卡桥不可能照成不上电的。除非是NB桥。
现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显卡桥损坏。
引用 网友A:

人家没有说不上电,只是黑屏不显示而已,并且外接亮。肯定是没做好

网友:
这个是D600的老板? 你现在可以把主板卡槽全补一遍焊试一下。显卡桥不可能照成不上电的。除非是NB桥。
现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显卡桥损坏。
引用 网友A:

Dell D600用的是独立ATI9000显卡,不是gForce4显卡。

网友:
换个显卡芯片重新做,LZ运气没有我好哦,我一加焊就OK
引用 网友B:

操之过急了,第一次加焊,经验不足,没有在网上充分看别人的经验教训,在加焊时锡珠熔化后,用镊子触碰芯片动作太大了。后悔也晚了。

网友:
没有焊好?再从做一次。

网友:
我修这个多,M60 D800都是用这种显卡
显存虚焊,还有显卡接口槽也容易虚焊

网友:
我修这个多,M60 D800都是用这种显卡
显存虚焊,还有显卡接口槽也容易虚焊
引用 网友C:

呵呵~~~  一看就是修本的行家 显卡接口槽是容易虚焊的。还有就是背面的插槽也容易虚的。

网友:
我找了一台Dell D600的电脑,把液晶屏插在它的显卡上面,现象与原8600一样,看来就是液晶屏坏了,会不会是我修显卡的过程中,因为把GPU和显存的锡珠焊连了,造成液晶屏上的元件烧坏?是不是最有可能是高压板烧坏了?请教大家分析方法。高压板输出的那两根线电压能达到多少?用万用表能量吗?

网友:
不可能这么衰吧。。。
再仔细查一下,到本本版块看一下